天车上升限位如何选型保持不坏?

楼主(2008-11-14):
天车上升限位如何选型保持不坏?选什么型号更好呢?

网友A:
断火限位器啊,电动葫芦自带的啊?

网友B:
LX36-8□用在卷筒尾部,可做1级与2级限位,很少坏的!

网友C:
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买水货啊..........

网友D:
双限位比较安全!

现在的电动葫芦都是断火开关加重锤限位

网友E:
用机械式的,接常闭触点

网友F:
没有不坏的,好一点的少坏一点。为了安全可以装两个,、、、、、、、、

网友G(2008-12-25):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坏了不好修,还有就是同你钢丝绳的长度有关系,更换钢丝绳就需要调整一次限位。

网友I:
这跟装天车的高度有关,可以装俩个的啊,断火的加重锤

网友J:
使用凸轮限位做停止,机械限位做极限保护,平时极限限位不动作。

网友K: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确切,天车是一个传统术语,一般技术文章指桥式起重机。该网友提的天车上升限位当是指桥式起重机的主钩上升限位开关、辅钩上升限位开关。正规产品一般在出厂时既提供有图纸资料也有相应限位开关实物以及预留安装位置。问题的关键应是在操作中如何避免过限而将限位开关撞坏。供参考。

网友L:
我们厂用的是装在卷筒端部和卷筒一起转的凸轮限位,有四个闭点!好象是(龙井电器)的!一般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M:
不要把限位开关当作停车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要把限位开关当作停车使用!

经典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关于同意2楼的说法,就是坏了不好修,还有就是同你钢丝绳的长度有关系,更换钢丝绳就需要调整一次限位。

确实是这样!

网友P:
机械限位开关2个

网友Q:
首先 楼主问的是怎么选型才不坏?

 1 根据你起重机所使用的环境和起重机的级别 一般A1~5的都是一般性的 选型要考虑到原来起重机的设计思路和原则。一般12米起升高度一下没有上升限位 除非客户要求 到A5以上的就是俗话说的冶金、铸造起重机 一般都是双限位 及卷筒后一个上下限位 还有重锤,重锤一般在主回路就是控制主接触器线圈通断的,他的电压非常重要380VAC 很正常 但你最好选在380VAC 50HZ下的最大通断电流在5A以上。这样在220VAC50HZ下就能达到8A最少。在大的接触器比如LC1-D245以上你还得考虑主回路的冲击电流等因素。

2 经常看环境对限位触点的影响怎么样?如果环境比较恶劣你选的又是常规环境下的限位,那影响也比较大 。

网友Q:
一般12米起升高度一下没有下降限位 只有一个上升限位 (写错了 不好意思) 除非客户要求

网友R:
上限位很好办的,用普通限位开关即可做到

网友S:
要是在车间里用的天车,那就只要安装位置合理不出现撞坏的现象就基本上什么限位都可以啊,欧母龙的就不错.

网友T(2010-01-12):
深圳测力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起重机超载限制器和动态称重系统,我公司产品的可靠性高、寿命长、信号非常稳定,我们所有的传感器都是特制的内嵌制标准信号,抗冲击耐震动,是目前国内抗干扰性最强的一款产品。而且我们的仪表是全数字式系统、全隔离电源,即使断电也不影响数据保存
此外还可以扩张为具有称重、统计、数据拷贝、打印和无线数据传输的功能。客户可以根据不能的需要选用我们不同型号的产品,相信我们的产品能带给你最大限度的满意
有什么需要和问题请随时联系我www.celijia.com
联系电话:0755-29641606-8028/13537830347殷先生 QQ:44748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