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帮忙,MR-E-70A伺服器出AL 30报警

楼主(2008-11-14):
MR-E-70A伺服器用在一台雕刻机上,一上电伺服器就显示AL E0,几秒种后出AL 30报警。测Z轴的电机三相电阻正常,再生电阻40欧,60W也是好的,和再生电阻相联的TR1是好的。各位指点一下,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些报警的原因可以先查下它的手册,手册中会说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些报警的原因可以先查下它的手册,手册中会说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上的,手册中说明的可能原因,我都已经查了啊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电机转速太快,减速时间太短,就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没有制动,我把速度降下来后,就好了!建议把加减速时间 频率改一下!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祝你好运!

网友C(2008-12-17):
AL.30是再生制动异常报警!可以把加速时间搞的大点,或者把减速时间搞的大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看下0号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

都没问题的话,估计是再生制动的能量太小了,要换个大点的再生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