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期间利用MACSV进行增量下装的局限性问题探讨

楼主(2008-11-14):
     目前一直与HOLLYSYS公司联系着,因为在我利用MACSV进行数据库IO点修改后,虽然能正常进行编译及生成下装文件,但最终下到服务器注销后,服务器就报错,错误指示为这些增改点在下层控制器不存在。与HOLLYSYS公司技术人员联系后,有以下疑问:

1.在数据库进行基本编译时,要求系统提示检查各控制站InSertSqlErr.txt文件,但其实打开是没有内容的,想必若发生错误也不定在这里有显示;

2.在数据库生成下装文件时,最后要生成控制器下装文件,即使是在各控制站只增加全局中间量点时,也会判断本站无变化,不作处理。我很怀疑正是这步不作处理导致下面服务器下装的过程中服务器判断新增点控制站不存在。

3.在下装到服务器后,服务器注销之后就开始报错,增加几个点(包括IO站现有点的点名的修改,和从控制站上传的全局中间量点)就报几个点的错。

我由两天的反复试验得出的局限性结论是:利用下层控制器软件可以随意进行无扰下装,只要不增加硬件点,而要进行服务器下装的话,则只要IO点点名作了修改或通过下层控制器软件增加了DM、AM点,都无法实现正常的数据传递(如上层画面有DM、AM点需要监控时,则无法正常监控)。

但或许因为我目前用的软件因为点应用方面的 问题,把软件破坏掉了才产生这样的局限性,真希望是这样。

楼主:
补充说明,我遇到的可疑的生成下装文件的信息提示:

“本工程没有事故库文件(bmsdata.dat)!
成功生成下装文件
正在生成控制器工程文件...
10号站无变化,不处理!
11号站无变化,不处理!
12号站无变化,不处理!
共3个IO站!
成功生成控制器工程文件! ”

网友A(2008-12-19):
数据库修改后,全编译,完成后关闭数据库总控,进入控制算法,要在控制算法工程选项中选择全部清空,再进行全部编译,再登陆控制器进行初始化下装;每个现场控制站都要初始化下装,保存后退出控制算法,再进入数据库总控 全编译;选择工程师在线下装来更新服务器和操作员站;

建议最好是在设备停运时进行数据库IO点修改。

IO点修改后在线增量下装不知和利时是否已解决此问题,我也想了解如何在不停运的情况下增加硬件IO点。

网友B:
在线增加硬件IO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C:
虽然不少厂家说可以在线下装,但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D(2009-03-10):
在线下装存在一定风险!

网友E(2009-11-28):
下装服务器时没有选中站点造成的

网友F:
和利时的系统是不支持在线修改的!国内只有新华的,还有从新华分离的华文可以支持在线修改,

网友G:
如果只是在线增加AM和DM点的话,我可以保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做过很多次这样的操作,正确的方法是先再下层的全局变量定义好这些点,然后保存关闭(不要下装),然后编译数据库,数据库编译完成后登陆控制器进行无扰下装,下装后再下装服务器即可。和利时现在的系统除了不支持在线添加模块,别的操作基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请加入QQ群3748408,然后我们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