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线式电机转子6颗接线头怎么区分

楼主(2008-11-14):
俺是刚注册的目前没分 请求大虾们帮助 越详细越好 绕线式电机转子3相滑环上的6个接线抽头被别人弄乱了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出来

网友A:
电机共有3个绕组,可用万用表分出三组来1对11为一组,2对22为一组,3对33为一组,接线为上一排1.2.3下一排33.11.22就可以了,只要同一组不能接同一相电源就OK了.

网友B:
可用电机定子绕组首尾端判断的方法加以区分,如万用表干电池法

网友C:
如果是高压电机,将转子6根线分开,定子直接加三相380电压,用万用表分别测转子线每两根之间的电压,没有电压的是一相。低压电机将电压降低。比如110V

楼主:
不是高压电机 是90KW普通绕线式电机

网友D:
1,2,3楼说的都不错,学习了,呵呵,1楼的更简单,因为一般电机出厂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了  今天装好了  开起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