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700系列请教

楼主(2008-11-14):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有一台AB-700系列-110KW,故障是模块炸,模块型号是FS45012KE3。

之前客户买了一块,听说装上去之后,不行,好象模块哪个桥损坏了。机器到手之后,发现U相已经炸得面目全非,而V相和W相基本没什么问题。上面的驱动板也是不能用了。

现测量U相上桥的阻值和其他的不一样,但我测量了上桥的每一个器件都没什么问题,真是搞不的懂,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另外,驱动电源由一快电源板供电,但怎么也找不到电源板的供电电源,后来发现驱动部分采集的正负经过几个二极管后,到开关管,而正负采集处正是U相。我又查看,变频器里还有一块电源板,这个电源板采集的电源是从主回路正负采集的,但是和驱动电源板没一点联系。所以我自己断定驱动电源板的电源采集是从驱动U相采集的。因为每相驱动都有从主回路采集正,而负呢,是和驱动脚其中一个是相通的。

至此,我给驱动电源板,直接加直流300多V,几秒之后,板上的一个芯片L4978D,16个脚贴片,冒烟。

请熟悉AB700系列的朋友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AB没人修过吗

网友A:
AB-700系列炸模块:

1、电机绝缘不良

2、电机线有短路现象

3、变频器本身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B:
大都是板级维修的,还没到元件级的程度。好象李春发也没修过AB。

楼主:
AB真是可惜啊

楼主:
基本上找出问题了,是驱动部分几个贴片三极管性能下降引起静态阻值不一样

谁有次板上的贴片三极管,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有谁调试过AB变频器700系列

现有一台,需面板控制,面板调速,不知道改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