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一拖二问题

楼主(2008-11-14):
变频器在一拖二同时启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呀?要不要每台都另加热继电器?能同时用于恒压供水嘛?

网友A:
一拖二是可以的,但一般是切换使用,省了一个变频器。你要同时带2台起不科学。你可以在一台不满足的情况下,将一台切换到工频,然后变频控制另一台。

因为你表述的有点歧异,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这个方法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你说的一拖二是什么概念呀,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还是一个变频器同时拖动两电机呀,是拿变频器的输出当电源吗??

楼主:
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90KW的变频器能不能同时拖动两台45KW 的变频器,让它们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循环泵还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C:
最好放大 1.2倍。

网友D:
变频器要至少提高一个档次,比如选11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