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与滤波器

楼主(2008-11-14):
大侠们:电抗器是不是也有滤波功能,他跟滤波器的滤波功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电抗器是不是也有滤波功能,他跟滤波器的滤波功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问题有人解释吗?

网友B:
 电抗器有输出和输出只分,还有交流和直流之分。要说滤波功能多少有点效果。但和滤波器不一样。滤波器有输如和输出之分。输入滤波器主要是防止线路的传导干扰。输出主要是防止无线电干扰。功能都不一样。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C:
对,电抗器的确具有滤波功能!但,往往要与电容器构成某种频率能发生共振的电路,以消除电力电路某次谐波的电压或电流滤波电抗器。电抗器可以串联到电路中,起到限制电流,平稳电流曲线,也可以并联到容性负载,起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但,往往不会单独采用电抗器对电路进行滤波,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满意不满意,但我会继续研究,争取拿出更满意的答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