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MAC有没有切向跟随功能?

楼主(2008-11-14):
应该有吧,不过看它的说明书实在是太多了,找了几遍没找到

网友A:
有的 不过要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B:
请教楼主:切向跟随功能是怎么一个概念啊?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裁床设备或者火焰切割设备一般就要用到切向跟随功能。

比如要用裁床剪裁出一个圆形,由于刀具是有一定宽度的,这就要求刀刃的方向跟随着轨迹圆的切向不断的改变,否则没法切出轨迹了。

楼主:
PMAC是怎么实现的,哪位用过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主要是想知道它切直线,比如一个矩形的时候,它在换向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好像有个螺旋坐标系什么的。专门做切割机这类设备。只是听说!没用过。

网友D:
不就是刀补吗,这和PMAC有什么关系?这在数控方面的书上一般都有介绍怎么做啊,逆圆还是顺圆,过象限处理这些的,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E:
这种法向切割功能,厂商当然应该在底层做好客户用简单指令实现既可,还要客户看数控书自己去写算法那算什么好控制器啊?

网友C:
对:老鼠杰利 关于不就是刀补吗,这和PMAC有什么关系?这在数控方面的书上一般都有介绍怎么做啊,逆圆还是顺圆,过象限处理这些的,好好看看书吧。

 内容的回复:听楼主的意思,好像到头的跟着加工的形状旋转吧,也就是大的方向必须是加工图形所在点的切向。刀头的会旋转的。

网友B:
应该还不是刀补。关键是刀具不是中心对称形状的,比如锯床的锯条,当锯到拐角时就要更换锯条方向。但火焰切割机不需要,因为火焰心可以认为是圆柱形的,中心对称!线切割的钼丝也属此情况。多数是如此。锯床的锯条和插床、刨床则不属此类,因为刀具既不对称也不是绕主轴线回转切削。本论坛上有个很古老的帖子说:有人做出数控刨床(用普通牛头刨改造的),一直很困惑刨刀头应该如何实现跟着工件加工的内、外轮廓形状旋转,以保持刨刀尖端切线始终与轮廓面的外法线方向垂直正交呢?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那刨削加工出来的工件一定有轮廓失真!

网友F:
"PistoN"分析的有道理,华中年展出的9轴6联动叶片砂带磨也通以需要解决砂带的线接触加工特点所必须面临的切向控制问题,据称因此才需要6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