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ATV-31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14):
公司刚买了个ATV-31变频器,现在要接上电机调试。请问把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输到变频器里,在哪几个参数里设置?我在手册上看到:在设置菜单(SET)  里有个 电机热保护参数(ITH),是不是把电机的铭牌上的额定电流设在这个参数里啊?怎么我看到在电机控制菜单(DRC)  中也有个设置电机额定电流的参数(NCR)选项呢?我应该把电机的额定电流设在哪个参数里呢?把电机铭牌上的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   功率因数  额定速度等应该在哪个菜单里设置?怎么我看到在电机控制菜单(DRC)中有设置电机参数的选项,在应用控制功能菜单(FUN)里也有设置电机参数的选项呢?我该怎么设置在哪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感觉楼主问的些问题总是不好意思让人回答!还悬赏20 分!

网友B:
主菜单SEt:ACC和dEC

主菜单drC:UFt、SFr

主菜单I-O-:tCC、tCt、rrS

主菜单CtL:LAC、Fr1、CHCF、Cd1

主菜单FUn:rPC子参数brA、StC子参数Stt

主菜单FLt:rSF

把以上各项设置完成就使用

网友C:
ITH  指的是热保护参数,一般设定为额定电流大一些,主要为了防止电机堵转或者是短路造成电机过热的保护

电机参数全部是在drc里面设置

网友D(2009-05-28):
设置模拟量电流控制还要调试哪些参数?

网友E(2009-07-18):
我的atv31变频器运行中突然停止并闪烁5sf,请教一下各路高手

网友E:
我的atv31变频器运行中突然停止并闪烁scf,请教一下各路高手

网友F:
scf是电机短路故障,量下IGBT,请问你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