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与三菱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4):
各位好:

        有知道PROFACE与三菱以太网通讯的参数设置的吗??谢谢

网友A:
三菱FX2N系列PLC与Profibus的连接
――创捷Profibus通用型RS232/RS485桥接模块的应用

一、简介
我们知道,三菱FX2N系列PLC本身是不支持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的,可是在有些项目、有些场合我们需要把FX2N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此时,创捷公司的 Profibus通用型RS232/RS485桥接模块CZP1-PQ20-T10ZL2-1A就能实现此功能。

二、实现方法

如图一所示,桥接模块作为中间转接模块,一方面将Profibus协议转化成 RS232/485协议,使主站的信息下发给FX2N从站,另一方面将RS232/485协议转化成Profibus协议,使FX2N从站的信息上传给主站,以确保 FX2N通过PROFIBUS-DP总线和主站进行数据交换。
具体实现方法可采用以下三种:
1、直接连接FX2N编程口,采用三菱内置的FX2N编程口协议,此方法不需要在FX2N上作任何设置和编程,只需在Profibus主站上依此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即可,FX2N从站会自己响应主站回应数据。
2、通过FX2N通讯模块(FX2N232BD/ FX2N485BD或FX0N232ADP/ FX0N485ADP),采用三菱协议格式一或协议格式四(具体协议内容在三菱FX通讯用户手册上有详细说明),除了在Profibus主站上需要依此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外,FX2N从站需要基本的通讯格式设置,但不需编写通讯回应程序,FX2N会自动回应。
3、通过FX2N通讯模块(FX2N232BD/ FX2N485BD或FX0N232ADP/ FX0N485ADP),自己编写通讯协议,该方法既需要在Profibus主站上依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还需要在FX2N从站上编写通讯程序不断响应主站的呼叫。该方法尽管编程较麻烦,但协议灵活,适应性很广。其实该方法不光可应用在FX2N系列PLC上,也可应用在别的PLC或智能仪表上,只要两边协议设置一致,都可用此方法,通过创捷公司的 Profibus通用型RS232/RS485桥接模块CZP1-PQ20-T10ZL2-1A,来实现把设备联上Profibus网络的功能。

三、应用举例
在创捷公司总承的某电子设备厂纯水工程自动控制项目上,由于要把前期的用FX2NPLC控制的三套设备纳入Profibus网络来统一监控,所以我们使用了创捷公司的 Profibus通用型RS232/RS485桥接模块,考虑到尽量少修改原程序,而FX2N上的编程口已用于与触摸屏的连接,所以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在原FX2N程序中只是加入了短短的几句通讯设置,而在Siemens S7-300主PLC上,用三菱的通讯协议格式四组态编程来不断读写信息,成功地把FX2N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

附:有感兴趣者或需要详细资料者,可与苏州市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王菊菊联系,联系方法(0512)68073650或wangjuju@sssetech.com.cn

网友A:
另,我司有pro-face触摸屏专用的总线桥,如需详细资料也可与我联系。苏州创捷王菊菊,联系电话:0512-68073650或wangjuju@sssetech.com.cn

网友B:
楼上的你真有意思.

问候你们徐总好.

网友C(2008-12-30):
创捷挺垃圾的........................................................

楼主(2009-02-23):
谢谢菊子了,我做通讯用的是Q系列以态网

网友D(2011-09-16):
我正在用Q系列的 与PROFACE通讯呢  不知道如何设置啊   5楼得  能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