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电使用的是什么技术

楼主(2008-11-14):
公司有几台电机要做节电,请问现在一般使用什么技术进行节电啊。

楼主:
电机的经济选用首先是要合适功率的电机,避免出现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另外的通常所说的电动机节能(电)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来实现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1、调压调速。改变鼠笼机定子电压,实现调速的目的。这种调速方法通常转速调节范围在70%~100%额定转速为宜,适用于100kw以下的鼠笼机。
2、改变被对数调速。变极调速需用特殊的变极电机,是有极调速,不易满足大调速范围的要求。
3、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这种方法主要优点是调速方法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控制设备,初投资较少。适用于调速范围不大。对电机机械特性硬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4、电磁调速。电磁调速是由不能调进的鼠筏式异步电机和其所带动的电磁滑差离合器完成的,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而改变输出转速的。只适用于1/3额定转速以上的调速。
5、串级调速。在绕线型异步电机的传子电路中串入一个附加电势。改变附加电势的大小,即可改变异步电机的转速,实现调速目的。此调速属无极调速,调速范围较大,可将转子的转差能量回馈到电网.提高效率,节约能量。
6、液力耦合器调速。液力耦合器是一种液力传动装置,可通过改变充液率来调速。这种调速也属无极调速,调速范围广,功率运用范围大。适用于风机类负载。
7、变频调速.异步电机的转速方程式n0=60f1/p(1-s),只要改变f1,就可以实现n0的变化而达到调速目的.是交流调速的最佳方案。
式中
f1——电源频率

P——电机极对数

s——电机转差率

n——电机转速

变频调速属无极调速,效率高,没有因调速而带来的附加转差损耗.但变频调速装置复杂,初投资大,技术水平高。
对于上述7种方法,常用的是也液力耦合器调速和变频调速度。而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应用变频调速度节能,虽然初期投资稍大,但其收益回报的空间还是很大(前提是设备有节能的空间)。

网友A:
变频调速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建议你优先考虑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