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08-11-14):
.电动机过热

1)、电源方面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电源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源电压过高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电动机贩反电动势、磁通及磁通密度均随之增大。由于铁损耗的大小与磁通密度平方成正比,则铁损耗增加,导致铁心过热。而磁通增加,又致使励磁电流分量急剧增加,造成定子绕组1铜损增大,使绕组过热。因此,电源电压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时,会使电动机过热。

b、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时,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保持不变,磁通将降低,转子电流相应增大,定子电流中负载电源分量随之增加,造成绕线的铜损耗增大,致使定、转子绕组过热。

c、电源电压不对称

当电源线一相断路、保险丝一相熔断,或闸刀起动设备角头烧伤致使一相不通,都将造成三相电动机走单相,致使运行的二相绕组通过大电流而过热,及至烧毁。

d、三相电源不平衡

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会使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由上述可见,当电动机过热时,应首先考虑电源方面的原因。确认电源方面无问题后,再去考虑其他方面因素。

2)、负载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负载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动机过载运行

当设备不配套,电动机的负载功率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时,则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即小马拉大车),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维修过热电动机时,应先搞清负载功率与电动机功率是否相符,以防盲无目的的拆卸。

b、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

设备虽然配套,但所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运行时负载时大时小,如脱粒机喂入量过大时,电动机过载而发热。

c、拖动的机械有故障

当被拖动的机械有故障,转动不灵活或被卡住,都将使电动机过载,造成电动机绕组过热。

故,检修电动机过热时,负载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3)、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的原因

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a、电动机绕组断路

当电动机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支路中有一条支路断路时,都将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b、电动机绕组短路

当电动机绕组出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使绕组铜损耗增加,导致绕组过热,甚至烧毁。

c、电动机接法错误

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

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e、电动机接法错误

当一个线圈、线圈组或一相绕组接反时,都会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f、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当电动机轴弯曲、装配不好、轴承有毛病等,均会使电动机电流增大,铜损耗及机械摩擦损耗增加,使电动机过热。

4)、通风散热不良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

通风散热不良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a、环境温度过高,使进风温度高。

b、进风口有杂物挡住,使进风不畅,造成进风量小

c、电动机内部灰尘过多,影响散热

d、风扇损坏或装反,造成无风或风量小

e、未装风罩或电动机端盖内未装挡风板,造成电动机无一定的风路

2.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

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未接通

2)、熔丝熔断

3)、定子或转子绕组断路

4)、定子绕组接地

5)、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6)、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7)、过载或传动机械被子轧住

8)、转子铜条松动

9)、轴承中无润滑油,转轴因发热膨胀,妨碍在轴承中回转

10)、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或损坏

11)、过电流继电器调得太小

12)、老式起动开关油杯缺油

13)、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起动*作错误

14)、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转子电阻配备不当。

15)、轴承损坏

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起动因素很多,应根据实际情况及症状作详细分析、仔细检查,不能搞强行多次起动,尤其在起动时电动机发出异常声响或过热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在查清原因且排除后再行起动,以防故障扩大。

3.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转速缓慢的原因

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转速缓慢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电压过低

2)、鼠笼转子断条

3)、线圈或线圈组有短路点

4)、线圈或线圈组有接反处

5)、相绕组反接

6)、过载

7)、绕线式转子一相断路

8)、绕线式转子电动机起动变阻器接触不良

9)、电刷与滑环接触不良

4.动机运转时声音不正常的原因

电动机运转时声音不正常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定子与转子相擦

2)、转子风叶碰壳

3)、转子擦绝缘纸

4)、轴承严惩缺油

5)、电动机内有杂物

6)、电动机二相运转有嗡嗡声

5.电动机外壳带电原因

电动机外壳带电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线与接地线搞错

2)、电动机绕组受潮,绝缘老化使绝缘性能降低

3)、引出线与接线盒碰壳

4)、局部绕组绝缘损坏使导线碰壳

5)、铁心松驰刺伤导线

6)、接地线失灵

7)、接线板损坏或表面油污过多

6.绕组式转子滑环火花过大原因

绕线式转环滑不火花过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滑环表面脏污

2)、电刷压力过小

3)、电刷在刷握内轧住

4)、电刷偏离中性线位置

7.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的原因

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电源电压过高

楼主:
对大家判断电机故障及其维修,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A:
楼主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么多东西呀,是自己总结的吗??

网友A:
告诉我好吗?回头买本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B:
楼主                    写的很全面呀

网友C:
写的很不错 看来楼主一定在电机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的

希望楼主以后再发表些更好的文章

网友D:
很好,学习了。希望以后多发表这样产文章。

网友E:
真是经验啊        学习收藏啦

网友F:
有用的,不错。电机是执行器,变频器是上位的东西。

网友G:
不错,学习了,借鉴了,收藏了。

网友H:
建议设置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