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2800和2900控制板互换

楼主(2008-11-14):
请教各位前辈,丹佛斯VLT2900能不能用VLT2800控制板直接互换?谢啦!

网友A:
完全可以,我曾换过一次.

网友B:
VLT2900 和VLT2800机器是一样的,只是VLT2900 是简易型的里面少了电抗器,价格比VLT2800便宜些!

网友C:
我前不久换过,可以的

网友D:
完全可以,不过换完后要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