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输出信号问题,求救

楼主(2008-11-14):
大家好,我想用触摸屏的设置来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现在用触摸屏连接上S7-200 PLC,用EM232模拟量输出0~20ma的电流来控制变频的频率。假设现在给变频20ma的电流让它输出50HZ的频率,给它10ma的电流让它输出25HZ的频率。我不太懂模拟程序,怎么编写程序,才可以让EM232输出10ma的电流?怎么编写程序才可以让模块输出20ma的电流?希望哪个好心人能传给我个案例或是程序来学习一下,谢谢了!lzhosky@qq.com

网友A:
如是西门子S7-200的MOV—DI   32000,AQW0就可以输出20mA

网友B:
先将你触摸屏上0--50转换为0-32000  储存在一个VW里面,然后将它传送给AQW0

网友C:
帖个图试试,第一次呢~~嘿嘿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以下程序可以简单实现
LD SM0.0
/R 50.0, VD0
*R 32000.0, VD0
ROUND VD0, VD0
DTI VD0, AQW0

VD0为触摸屏输入,数据类型为实数0.0~50.0
该程序未加负值及超限锁定,你可以导出用模拟软件试验,试验用SMB28模拟电位器,以下为SMB28转换程序,
LD SM0.0
BTI SMB28, VW0
AENO
ITD VW0, VD0
AENO
DTR VD0, VD0
当SMB28超过50时,AQW0输出将超过20mA,此乃上述程序未加负值及超限锁定所致,实际应用要考虑。

网友D:
合成: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LD SM0.0
BTI SMB28, VW0
AENO
ITD VW0, VD0
AENO
DTR VD0, VD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R 50.0, VD0
*R 32000.0, VD0
ROUND VD0, VD0
DTI VD0, 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