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015B43A

楼主(2008-11-14):
请高手帮帮忙,我这里有一台台达VFK015B43A的变频器,报警OC,把TL074焊下来就没事,一上上去就报警,换一个新的074故障依然是OC,另外有一台报OCC,又是怎么回事,资料里也没有说明!!!!急!!!!!!!!!!!!!!!!!!!

网友A:
给台达供应商打电话询问

网友B:
OC的查互感器,OCC的查驱动和模块

网友C:
需要驱动扳子,或者主板可以找我。
www.gzweixiu.com

网友D(2009-04-25):
可以把霍尔换掉试一试。

网友E(2009-06-08):
我这也有个M的报OC,启动会报OC,3150的光耦换过,但买不到全新的,现在怀疑是主板坏了,互感器已经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