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变频器能量回馈单元和电网切换的请进

楼主(2008-11-14):
了解变频器能量回馈单元和电网切换的请说说,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上电源,因为IGBT会损坏;同样的道理,能量回馈单元一般也是用IGBT模块做逆变的,但是能量回馈单元是和电网相接的,如果是IGBT模块,按理是会炸机的,可控硅倒是可以,但是也没听说过能量回馈单元用可控硅做逆变的,请知道的同仁相互指点。

楼主:
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否在续流二极管功率和特性的区别?做能量回馈单元的IGBT模块续流管是否功率和耐压很高,可以做三相交流电的整流用。

网友A: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B:
作能量回馈部分的输出要求同频同相....所以不会炸机...而一般变频器的输出是没有相位检测的.....所以会导致短路

楼主:
相位相同是在切换的必要条件,不过能量回馈单元不是一上电就工作的.变频器电源接错炸机,是因为变频器送电之后,交流电通过IGBT续流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由于没有限流电阻,充电电流瞬时过大引起IGBT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