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额定功率有关吗

楼主(2008-11-14):
              如题,我的伺服电机是松下A4的,输出功率100w,减速机为2级斜齿轮减速机,减速比为30,额定功率为180,请问电机可以用来带动减速转动吗,我很担心电机的功率小于减速机额定功率会出问题,不太清楚2者之间该满足什么关系才好,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只是经验,电机小了.我的匹配都是电机大或一样大

楼主:
回答不太详细,不明白

网友:
关键看负载

网友B:
不要大牛带小车就行啦

网友C:
电机功率一定要小于减速机的功率,要不然减速机容易坏。

网友C:
你这种选型没问题

网友D:
减速器额定功率180W,那不意味着负载也那么大,只要负载不超过那么大的扭矩,就可以带得动,不会烧,当然如果要求转速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可能会有电机伺服放大器因过载、过流而跳ALARM

网友D(2009-01-15):
haha ! 得分了!

网友E(2009-04-04):
我用伺服电机带一个减速机,减速机后带了一个电控位移平台,也能带的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机怎么发热那么严重呢

网友F(2010-06-03):
上海黄鑫产的行星减速机黄鑫减速机网址www.shxtm.com

网友G(2018-05-30):
上海枫信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许文斌(销售工程师)
地址:上海嘉定区外冈工业园区
电话:021-69577328
手机:15026720952
传真:021-69577150
公司网址:http://www.fxjiansuji.com
主营产品:伺服行星减速机-伺服减速机-伺服电机减速机-伺服电机蜗轮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