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的伺服电机能带动额定功率为180w的减速机吗?

楼主(2008-11-14):
         我的伺服电机是松下A4的,输出功率100w,减速机为2级斜齿轮减速机,减速比为30,额定功率为180w,请问电机可以用来带动减速转动吗,我很担心电机的功率小于减速机额定功率会出问题,不太清楚2者之间该满足什么关系才好,请指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帯不起来,容易将A4的电机烧毁。

网友B:
要看你的实际负载,速度了,只要实际功率小于100,有什么关系.

楼主:
觉得刘师傅讲的很有道理,请问刘师傅,实际功率应该怎么算好呢,我的的伺服电机后面有减速机,减速机后面还有滚珠丝杠导轨副

网友B:
功率,还是要分成扭矩和转速来看的。您的负载的重量,导轨的摩擦系数,丝杠的导程、直径,需要的加速度,可以算出所需的扭矩,至于转速,看您需要的最大速度是多少了。

网友C:
对:刘岩利 关于功率,还是要分成扭矩和转速来看的。您的负载的重量,导轨的摩擦系数,丝杠的导程、直径,需要的加速度,可以算出所需的扭矩,至于转速,看您需要的最大速度是多少了。 内容的回复:刘工,减速机选大了,除了价格贵还有什么负面影响么,比如损坏机械什么的?

网友B:
":刘工,减速机选大了,除了价格贵还有什么负面影响么,比如损坏机械什么的? "

我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还有啊,体积大,重量大,影响美观?其他还真想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