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认识这个阀?我急着用

楼主(2008-11-14):
图片比较大,希望大家能看得明白。我现在等着用这东西,你们谁见过这东西?在哪里买的?我现在是在一台空气净化装置上拆下来的。

网友A:
有没有铭牌?不行就问一下设备厂家。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清楚,那里面是什么装置啊?我想有可能是止回阀

网友C:
  你哪里拆下来的  ???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流量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流量阀。。

网友F: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去用它

网友G:
看样子是止回阀,juti

网友G:
看样子是止回阀,具体还要看你是从什么设备拆下来的

网友H:
应该是节能用的,中间是一个阀板

上面左右进气,下面阀兰出气,左右两边一边有高压,一边利用回收压力供出口用

网友H:
以上只是猜测,如果属实,则直接把高压侧和出口相连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I:
看不好啊       不知道

网友J:
最好问下厂家啊 或设备提供上啊

网友K(2009-03-04):
空气净化装置跟气体流量有关吧

网友L:
什么东西上面用的?

样子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