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和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11-14):
如果我用的是最大能输出10A的驱动器去驱动一个允许最大电流为15A的伺服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于电机的控制在哪些方面达不到,哪些控制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A:
估计电机跑得挺好。扭矩肯定不够,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那速度就没有影响吗?

网友A:
除非是因为扭矩不够,否则没有什么影响.对速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压上.

网友B:
主要影响加速度,因为是最大电流,最大电流一般时间不能太长,所以在电机最大电流时速度一般还没有达到最大,所以由于力矩只能 达到电机最大力矩的2/3,所以只有加速度受影响

网友C:
可以发挥放大器最大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