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震动吗?我看不像,大家来 <此处内容被屏蔽 >

楼主(2008-11-14):
现用一PMAC 控制西门子U611伺服,通过com口控制伺服 高频,低频运转正常,用pmac控制后,每次转动或停止 电机都会先抖动一下 然后转,需要说明的是 电机停下来的时候 定位是准确的,PID试过,反复调试 ,依旧。越是低速 启动和停止时的抖动越厉害,往大家解答

网友A:
伺服参数整定不好。再仔细调一下

楼主:
伺服整定不好的话 为什么 用电脑单独控制伺服的时候 正常的呢?

网友B:
PMAC进行位置环有震荡,com口控制时可能使用的是伺服内部位置模式参数;应该看一下PMAC有关参数

楼主:
用tuning 调试过了 pid没问题 但是用速度测试的时候 发现 低速部分震荡很厉害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是pmac参数问题 摩擦前馈太大导致了刚启动的时候 模拟量输出大 震荡很厉害

网友A(2009-01-15):
为什么将关键的悬赏积分部分屏蔽了,难道想借此改变悬赏未结帖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