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帮个忙!

楼主(2008-11-14):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厂里让接个电接点压力表,有2根电源线,一个电铃,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看电接点压力表说明书!

网友B:
看你的电接点压力表的触头的容量够不够咯!

网友C:
可以的,电接点压力表有三根线,一根是公共线,另两根就是电接点的高低报线,用电源线的L串电接点表公共线,根据需求选择电接点的高或低报线在串电铃一要根线,另一根线接电源N端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好电铃是24VDC的,安全,另外24VDC的耐用,220VAC的不安全也用不料几天,看好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容量够电铃的额定电流高出去点就可以了

网友E:
看说明书,不明白再问,养成好习惯。还有工作需要多结合图纸. 口说无凭,呵呵

网友F:
老大,你不会吧,呵呵,还是好好看看那啊

网友G:
先搞清楚是做什么用,怎样控制。明白工艺要求。你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H:
我们有个值班室接过

那个东西吵死了

不是那么紧急的换蜂鸣器好了。

再想着接个复位电路就好玩了,要不然叫个没完,魂都被他叫散了

网友I:
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将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点串上电铃后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J:
当然可以了,你的电接点压力表是3根引出线,一个是公共线,接火线,其它两根是低报警和高报警,如果你的电铃想接高报警的话,就把高报警的线接到电铃上,低报警同上,记住要给电铃接个零线,就完事了嘛。

网友K:
太简单了,你是低报警还是高报警

网友L:
呵呵,太简单了,你是低报警还是高报警,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

网友M:
太简单了看说明书不就行了

网友N:
楼主看看10楼的回贴,他说得很详细,这个电路很简单。电压最好是24V的,别太高了,小心漏电伤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太简单了看说明书不就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楼主看看10楼的回贴,他说得很详细,这个电路很简单。电压最好是24V的,别太高了,小心漏电伤人。

网友Q:
呵呵。说白了就是串联起来啊

压力到了,压力表的压力开关接通。电铃响起....................

网友R:
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早已经弄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