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PID调节板

楼主(2008-11-14):
在做变频调速过程中,光电编码器作为监控电机的参数反馈到PID模块进行计算和调速,但是在用PID调节板,就是工具里那个PID控制板的时候发现过程量和输出量都是0,可是我的过程量明明不是0啊,请问那个控制版的过程和输出量是监控的哪个位置?我用的VB200为PID回路的首地址,那么VD200就是输入量,VD208就是输出量,他们都不是0啊.我该怎么办?我对采集的数字都做了A/D转换和D/A转换应该没问题把

楼主:
来人啊,谁来解决一下

网友A:
你的过程量是什么?你的PID设定值又是什么

楼主:
设定了0.8送到VD204,过程量是送到VD200那个吧,是光电编码除以32000后送到VD200

网友B:
必须用PID向导做出的程序才能用调节板看到。你的程序应该不是用向导做的,所以不能用调节板看到

网友C:
自己做啊。。。

网友D:
你必须用“工具”→“指令向导”→“配置PID”生成一个符合你的要求的“PID程序”。配置时给定值范围可设为“0.00~1.00”(缺省值为0~100).设好回路参数:“比例增益、积分时间、采样时间、微分时间”后,在回路的存储区地址必须与你使用的内存没有冲突(你现在用的给定值为VD204,过程量为VD200,因而PID回路的存储区起始地址应设为VD300),按你的设置要求,生成的一个PID0_INIT程序如下图,过程量0~32000可直接输入到PID0_INIT程序的LW0变量中,无需除以32000,将其范围改变为0~1。程序还必须在初始化程序SBR0中设采样的中断时间,这些要你进一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