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2000变频器超温报警

楼主(2008-11-14):
一台爱默生EV-2000,200KW变频器经常超温报警,想拆开看一下温度开关,但不知在那里,请拆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散热风机是不是好的,在宁波的话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B:
清理一下变频器内灰尘,检查一下散热风机,温度控制一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看来工厂太脏,日常保养太差

楼主:
风扇没有问题,想查一下温度检测部分。

网友D:
`温度检测插坐在驱动板上,好象有三.个.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E:
IGBT  整流部分各一个。0-5V反馈你看一下SN-02监视温度是否达到80,用白纸一张放在变频下端,看纸弄否吸住。

网友F:
我出碰到过这个问题,应该是模块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