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个忙

楼主(2008-11-14):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厂里让接个电接点压力表,有2根电源线,一个电铃,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但不好,表的触点容易坏

网友B:
不用继电器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C:
用电器么,主要是电压看准了,压力表么,就直接接就行了。

楼主:
那用2根电源线,一个电铃,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楼主:
有图纸的话麻烦发到我邮箱里,lihaiyin@126.com谢谢!

网友D: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啊!字面上看只是压力表的触头容量问题,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你需要说明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才能帮到你。QQ:326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