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伺服电机对采集信号的干扰不好解决啊?

楼主(2008-11-14):
各位好!~ 不开伺服电机, 光采集电压, 有2mv的干扰,(要求只有1 mv干扰), 能不能解决啊, 它是不是机械干扰呢? 是不是无法解决?
还有一打开伺服电机, 干扰就会增到6mv的干扰 ,如果用数字滤波,还有0.003v的干扰, 我的伺服电机地线都共机箱共地 , 采集信号加外接管屏蔽是不要单独接地, 还是怎么接啊? 0.006v 算不算干扰啊, 该怎么消除啊, 它是属于那种干扰啊》?

网友A:
请问你受到干扰的是什么线路的信号呢?

一般情况下,伺服是不会干扰其它系统的,只有其它系统干扰伺服啊!

如果是伺服受到干扰,我一般的做法是电机与编码线均按说明书严格接好,如果还受到干扰,就将它们单独接地。

如果是其它线路,就是装滤波电容、滤波器、单独屏蔽接地了。仅你参考。

东莞市锋利盛机电有限公司,专业自动化解决方案。QQ:3265517

网友B:
楼上朋友说伺服一般不会干扰其它系统,这个观点有点妥吧!

伺服控制器的原理与变频器原理相识,都有产生谐波干扰,传导干扰,辐射干扰等的可能性。

楼主:
对:mpm03 关于请问你受到干扰的是什么线路的信号呢?

一般情况下,伺服是不会干扰其它系统的,只有其它系统干扰伺服啊!

如果是伺服受到干扰,我一般的做法是电机与编码线均按说明书严格接好,如果还受到干扰,就将它们单独接地。

如果是其它线路,就是装滤波电容、滤波器、单独屏蔽接地了。仅你参考。

东莞市锋利盛机电有限公司,专业自动化解决方案。QQ:3265517
内容的回复:是我采集的模拟信号手到伺服电机的干扰啊。

楼主:
1楼有误吧 ,我的模拟信号就是受到伺服的干扰啊或者是受电机动力线的电磁干扰, 所以伺服回干扰其他设备的。!我说了 0.006v是那种干扰啊!~?  我先在220v前就接了滤波的,分别到伺服和采集卡终端还接了0.01uF的电容, 我采集的模拟信号是按差分电路接的, 我的回地电阻不知道要多大啊??  接地:是先到机箱=》地    我采集的信号在电机下面5~10cm , 采集的电压受到干扰0.006v  就是开启伺服就有干扰, 不开启就有0.002v的干扰 , 为什么? 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教你们帮帮忙!~谢了!

楼主:
我讲的就是我的模拟信号受到伺服的干扰,  我都想破了头一想不出来啊?!~

网友C:
用软件的方法,求多个数据的平均值,再用增益和补偿调整一下.

我怀疑是谐波干扰,

网友D:
大家都好厉害    学习了

楼主:
对:钟岳昭 关于

用软件的方法,求多个数据的平均值,再用增益和补偿调整一下.

我怀疑是谐波干扰,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谐波干扰,那该怎么解决这个干扰呢? 0.006v的干扰到底还是很小啊, 我们一般的解决办法就是阻止干扰源的扩散和屏蔽信号线,还有我的0.006v是没有规律的干扰, 如果求平均值的话,在某个地方有不行, 因为我要求误差在0.002以内啊,还有调增益的话, 信号可能和电机动作有时间差, 反应速度不协调现象。

楼主:
还请大家帮帮忙想想办法啊·~!  谢了。。。

网友E:
我发出的信号 和电机走的情况不同步, 说明我的信号受到了干扰, 但我都做了上面该做的方法, 但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09-05-20):
电源的正负极加个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采集信号加外接管屏蔽是要单独接地,而且要与其他的接地线一起共接于同一个汇流接地排上,不可分散着多处各自接地,另外此采集信号能电缆的屏蔽层也要座次接地,而且在哪端接地还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伺服驱动器的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高频通断操作,肯定会产生电磁干扰,对于一般伺服来说6mv算小的了,对于你的数据采集来说是大是小看数据采集精度要求! 加滤波器会抑制干扰的。

网友H:
加一个102电容试下

网友I(2009-06-27):
信号干扰可以检查一下数控编码器的界限 从新焊接一下可以在检测仪下

网友J(2009-09-22):
首先,你的伺服系统和信号采集系统的电源应该有隔离。我们一般采用3相隔离变压器加电源滤波器的方式,可以防止电源共模干扰。然后,信号采集线应尽量远离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电源线,同时也要远离其它强电系统。使用带屏蔽层的双交线。屏蔽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到公共地线点。这个点是系统的总接地点。而伺服控制器特别是伺服电机的屏蔽地线一定要直接接到该点。且接地线要足够“粗”。其次,如果可能,可以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加装专用的输入输出滤波器。以上只是我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不知对你的系统是否有用。

网友K(2010-09-08):
可以使用 MHM-02、MHM-03系列 光栅隔离器,对信号进行隔离、整形、抗干扰处理。
www.mhm-sh.com

网友L:
1 控制线,动力线与信号线是否分开布置

2 信号电缆和控制电缆是否是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