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时跳动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08-11-14):
西门子 U611系列的伺服,伺服和电机组成部分运行的话 正常,但当用pmac控制,一用jog命令,不管高速还是低速,电机都会先跳动(转子来回转5 6 度),然后再正常加速 运行 问问高手们 这是什么原因哦? 前面发了个同样的帖子 好像被屏蔽了 重新发了个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里面有多重控制

网友B:
程序里面的触头接点跳动,不能平稳过渡。请以单一程序运行试试——单独用pmac控制一小段程序运行,不要其它程序。

东莞市锋利盛机电有限公司,专业自动化解决方案。QQ:3265517

网友B:
你打开程序监控,然后运行程序,就很容易看见了。

东莞市锋利盛机电有限公司,专业自动化解决方案。QQ:3265517

楼主:
我没有用过程序 ,就是简单的手动命令而已

网友C:
说一个很小很小的可能原因:伺服电机编码器错位

网友D:
建议重新优化电机 此类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E(2009-01-01):
ding!我是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F:
还有就是你的伺服放大器的PID设置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G:
可能增益太大,降低速度环增益、前馈。

楼主(2010-06-02):
LZF101400的答案正确  前馈过大 刚启动的时候 输出量不协调 导致前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