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V5.4编成后无法编译保存

楼主(2008-11-14):
西门子step7V5.4编成后,想把编制的程序考到U盘里。重启电脑后,我把程序压制后传到U盘中,可在U盘中解压文件后,打开程序,点击step7中的编辑保存后报错,这是怎么回事?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建议你重新装啊

网友B:
不太明白你在u盘里面转来转去的干什么

楼主:
刚装的系统和软件,想把软件考到调试现场的电脑里。

网友C:
具体是报什么错误呢,印象中遇到类似的问题,硬件组态进行编译时,提示错误的数据块创建,可能是文件中毒了吧.

楼主:
点击编译保存,出错信息是:

  save and compile(1230:2015)

Creating the configuration data failed

网友D:
软件有问题就OK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估计是软件有问题了,

楼主:
经过努力我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原来是中了病毒。我用杀毒软件杀毒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E:
楼主中病毒就直接告诉我们不要绕这么大的弯子。

楼主: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但能不能找到答案却不是每个人能办到的。我们咨询过西门子客服,他们也只是让我们把系统换成windows sp1版的,也没告诉我们中毒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F:
记着听别人说过,现在的电脑病毒对工控软件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G(2009-04-20):
遇到过,是病毒。少了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