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需要那几个步骤是必须做的?

楼主(2008-11-14):
。。。。我是刚接触PLC这个东西,不知道其中的用途,,,一般编程要学会哪些步骤。。。。有哪些是要掌握的。。。。请各路高手上来教我,,,,

网友A:
对于PLC初学者来是应该去了解PLC的结构、功能、工作原理等。

但是如果有学会PLC的的程序的话要掌握一定的指令和常开常闭触点的地梯行图符号是怎么画的以及地址的写法等等。

PLC的用途在现在用得都是很广泛的,他运用到各行各业,大到国防事业小到一个小小的控制电路。并且他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B:
了解PLC的结构,了解数据结构等. 多看论坛,多看例子.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一本书仔细看,然后再买一个PLC自己试着编,这样盲目地问,没有效果,有问题的话,倒是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D:
同意楼上啊,很仔细的看本书吧,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电工基础就最好了啊

网友E:
到工控网上搜搜,就有了GongKongTV理由

网友F:
       如果你有一种低级语言或中级语言编程经验,那么相信PLC编程你会很快入门的,在初学PLC编程的时候要注意理解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时怎样存储的,以及存储器的大小,弄清外部数据传送到哪里,控制输出又该传送到哪里,梯形图的编程语言很直观明了,有电气控制经验就更不再话下了,要做好程序关键还是在编程思路,而编程思想都是一通百通的,注意培养自己的编程思想,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G:
在了解PLC工作原理,基本指令的情况下,去熟悉你所要编辑的动作流程

网友H:
很仔细的看本书吧,了解数据结构等. 多看论坛,多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