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怎样找原点?

楼主(2008-11-14):
各位大哥:

请问我用cpu24xp这款PLC 怎么实现找机械原点功能啊,好像没有这个指令啊,我的邮箱是maixiaozhou@sohu.com,谢谢!

还有就是我怎么读取脉冲输出的过程值?

网友A:
你可以把它打到监控去看一下,看看得到不?

网友B:
用位控模块还是plc本体?

网友C:
不清楚,haoxiang

楼主:
我是三个轴的,两个用PLC本体,另外一个轴用位控模块,我感觉好像西门子的PLC没有回原点的指令啊,如果要回机械原点的话,该怎样写程序,不知谁有这样的经验,主要是要建立绝对坐标系的,否则定位是不方便的,每个轴的脉冲过程值是怎样读出来的?

日系的PLC一般都有这些指令的,西门子的PLC我是第一次接触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救命啊!

网友D:
西门子S7200是垃圾 根本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怎么读取脉冲输出的过程值   可以把过程值存到数据区啊.

网友F(2012-04-13):
正郁闷呢,刚设计了一个200和松下的伺服。

网友G:
  如需PLC编程学习的朋友,请了解众为工业自动化培训中心,在苏州和济南都有学校,是只做PLC培训,入门到精通,学时不限止,详情了解请联系众为罗老师 电话:18662604249  QQ:1750597091  学校官方网站:http://www.plcsz.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正郁闷呢,刚设计了一个200和松下的伺服。

网友I(2012-08-02):
只有垃圾才一定要用垃圾袋装。

傻瓜机就是为傻瓜设计的。

食道不健康的人就要插胃管。

西门子200没有这个功能不代表不能完成任务,我看这位二哥,是你没有这个功能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只有垃圾才一定要用垃圾袋装。傻瓜机就是为傻瓜设计的。食道不健康的人就要插胃管。西门子200没有这个功能不代表不能完成任务,我看这位二哥,是你没有这个功能罢。

同意芳季所说,可以自已写原点回归程序,你想什么样的原点运作,可以用pls写啊!我用日系的plc也很令少用它的原点回归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