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铺机的技术保养

楼主(2008-11-14):
1日常技术保养

(1)清洁摊铺机:清除摊铺机表面堆积的泥块、粘沙和沥青等;清除发动机、液压元件和其他部件表面上的尘土、油垢。注意,切勿将污物弄进各加油口和空气滤清器内。

(2)检查加热系统的喷头、连接管、气罐和各开关。

(3)检查摊铺机各零部件的连接和紧固情况,特别是左右履带梁和机架、熨平板、分料装置和刮板输送装置的连接螺栓是否松动或断裂,必要时予以紧固或更换。

(4)检查并排除各部位的渗漏。

(5)检查发动机的机油、燃油、冷却液以及液压油的数量,并按规定加入新油至油标指示刻度。

(6)检查集中润滑装置中润滑脂是否适量。

(7)检查螺旋分料装置的叶片是否有裂纹,如有应更换。

(8)检查各电气插头是否有松脱现象。

2周期性技术保养

(1)磨合50h后的技术保养内容

投入使用前,摊铺机应进行50h的试运行,否则不得投入使用。对50h的磨合运行,应按发动机使用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磨合试运行结束后,须按以下内容进行技术保养:

①更换柴油机机油:热机时放尽旧机油,然后注入新机油;经短期运行后,立即检查机油油位是否在规定的高度。

②更换分动箱和所有减速机(包括行走、分料、输料减速机)的润滑油;热机时放尽旧润滑油,然后注入新润滑油。

③更换机油滤清器滤芯。

④更换柴油精滤器滤芯。

⑤检查液压油是否达到规定量。

⑥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如不足应加至规定量。

⑦检查加热系统的喷头、连接管、气罐和各开关。

⑧检查橡胶履带板是否有裂纹,如裂纹长度大于50mm,必须更换。

⑨检查各液压系统是否有渗漏现象,如有须排除。

⑩柴油机每工作50h,必须清理一次空气滤清器的滤芯。

检查螺旋分料装置的叶片是否有裂纹,如有应更换。

检查自动找平装置是否正常。

检查各工作缸是否有渗漏现象,如有应排除。

(2)每工作100h的技术保养内容

①进行日常技术保养的全部项目。

②按柴油机使用说明书中100h的技术保养项目进行保养。

(3)每工作200h的技术保养

①重复100h的技术保养内容。

②按柴油机使用说明书中200h的技术保养项目进行保养。

(4)每工作500h的技术保养内容

①重复200h技术保养中的全部项目。

②按柴油机使用说明书中200h的技术保养项目进行保养。

③检查机架、油箱等各重要部件的焊接处有无裂纹,履带梁有无变形。如有予以解决。

④检查各操作开关、操纵监视装置的电气线路是否正常,如损坏须立即修复。

⑤检查分料装置的磨损情况。

⑥检查蓄电池的基本情况,如两极的氧化情况等。

(5)每工作1000h的技术保养内容

①重复200h时技术保养的内容。

②按柴油机使用说明书中200h的技术保养项目进行保养。

③更换液压油滤油器滤芯。

④更换柴油机机油。

除以上介绍的周期性技术保养外,在每年的冬季须对摊铺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维修,必要时更换各减速机和分动箱的润滑油。

3长期停放的技术保养

如果摊铺机将停放3个月,应按下列要求进行保养:

(1)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作长期停放的技术保养,并作防锈处理。

(2)将机器内外表面、料斗、熨平板、螺旋分料装置和刮板输送装置等清洗干净。应尽量停放在库房;若放在露天,应放在通风处,并用帆布盖好。

(3)将熨平板用木块垫起来。

(4)料斗、找平缸要全部收回,并涂上润滑脂。

(5)长期停放时,主机上只能装有熨平装置、分料装置的基本段部分。

(6)摊铺机的随机附件在清洗后在做好防锈处理,并放在干净通风的房内。

(7)对摊铺机各润滑点加注新润滑油或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