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NZE 9325ES 参数复制

楼主(2008-11-14):
如题  我有5个9325ES伺服  其中有4个没有参数   我怎样把其中一个伺服的参数复制到9371操作面板,然后在复制到其他伺服上呢?

能讲下9371操作面板怎么复制么?代码是哪个?

网友A:
应该可以有存储卡吧。。。

网友B:
从操作面板复制到伺服控制器是C0002=20

网友C:
看操作手册(操作手册83页)

楼主:
没有操作手册啊  只是隐约记得 一个是11  一个是20    不过代码忘记了  都是C0002么 那么C0003是什么?

网友C:
如你需要,我可以你,QQ393817211

网友D:
伦茨8200EV的变频器,以前是总线通讯方式联机工作,现在想用面板启动,面板调速,需要设哪几个参数?

网友B:
从伺服控制器复制到操作面板是C0003=11,
8200EV变频器先加使能后,装入出厂参数,然后在面板上切换到SET,然后用面板调速即可

网友E:
楼上有82矢量型5.5的主板吗?QQ737410851

网友B:
没有,你的主板怎么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