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电缆挂牌编号原则

楼主(2008-11-14):
请教电缆挂牌编号原则:
想对电缆进行挂牌,不知是否依据什么原则制定?

网友A:
我们一般是以:汉语标识——起点——终点——线缆型号、规格——长度。 来标示例如:1号风机控制线——自3号配电室2号柜——至现场操作箱——K V V 10*1.5MM2——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