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08-11-14):
请教高手,国内有没有把增量编码器A、B脉冲转换成485总线的转换模块!有急用

网友A:
有这样的仪表。不仅可选RS485通讯,或选Profibus-DP,或DeviceNet,还可以选个0/4-20mA/0-10V输出,还有2路或4路设定点输出。敬请垂询!021-54807896侍,资料备索。htpp://www.shl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