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个图

楼主(2008-11-14):
我是个钳工,略懂一点电。朋友让画个电路,实在为难。求助各位师傅。谢谢。

先拨控制钮开通气(小气量)阀,延时10S通火(小火)阀。按一个按钮油缸前进,同时控制小气量阀和小火阀变大气量阀和大火阀。当油缸进到前限位时,经延时(可调)自动后退,后退同时控制大气量阀和大火阀变小气量阀和小火阀。油缸退到后限位时,油缸停止。然后手动关控制钮,这时小火阀关,延时10S小气量阀关。

网友A:
不难啊,如果不着急自己慢慢画,着急的话建议你出点钱买个做好的箱子。

楼主:
楼上谢谢,急啊。还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B:
请问

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

网友C:
你若用PLC做的话, 我可以发个程序给你

楼主:
是个自动烧焊机构,用继电器做。PLC我还不会。

网友D:
 求关于斯坦福发电机产品说明书及原理图,谢谢!

网友E:
就近找个电气工程师给你画个图就行了,这个不难

网友F:
悬赏50分,不知你的总积分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悬赏50分,不知你的总积分是多少?

网友H:
你6积分也悬赏50,一个月为限,过后若你还拿不出50以上的积分,就会被扣除50分,变为负分,同时文章被删除,那时连回复你的帖的都要被倒扣分,跟着你倒霉了

网友I:
出一图,抛砖引玉。本图能实现楼主提出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步序,而气阀或火阀等的接线对于一般电工都已不是难题。

网友J:
谢谢高人,学习了,受益。

楼主:
谢谢12楼。学习了。真心谢啦。

网友H(2009-01-15):
谢谢12楼。学习了。真心谢啦。---------谁让你光拿嘴谢了?!积分悬赏呢?!

网友K:
向12楼的师傅学习。

网友L:
用PLC 还是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