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空载电流为32 35 38 电机能用住吗?

楼主(2008-11-15):
55KW电机空载电流为32 35 38 ,满载为80   92   96    这样的电机能用住吗?

网友A:
你那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
这样的电机如果是春夏季就是受潮所至,现在这个时候是电机绝缘不良所至,电机需维修,

网友C:
需要对电机进行全面的检修

网友D:
三相不平衡,电机有问题,一般是受潮以致绝缘不好,用烘箱烘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