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15):
3相电压为395   395   400    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没有影响,这不算什么差别,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差5V很正常,就是电机没问题有时电压也是不很平的

网友C:
差5V很正常。对电机来说,395-400V并不算高。

网友D:
没有任何影响,415V都正常的.

网友E:
工业用电的质量本来就不高,高出来一些没什么,三相不平衡一点点也没事,不用怕,用吧!

网友F:
没事.电压的波动如果不超过10%就没问题.

网友G:
这不叫差,电机有正负10%的范围,不过就没问题

网友H:
这是正常的情况,只要没超过10%的范围就属于正常的。要多看书啊。

网友I:
只要没超过10%的范围就属于正常的

网友J:
百分之5内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