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头烧成这样了,郁闷着...

楼主(2008-11-15):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张这样的照片,DP头烧成这样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看着像是人为烧坏的,   用打火机烧的???

网友A:
 电线接触不良,打火烧坏,很正常没啥奇怪的,

网友B: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C:
DP头有可能烧成这样?不可思议。我的概念里好象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总线内串进了强电压阿

网友E:
人为的啊,看PLC没有反映啊,温度难道不传递吗?

网友F:
不太象过热烧的

人为的吧?

再不就是失火了?

网友G:
确实不可思议的

网友H:
没见过,没听过,真开眼啊,进强电烧的吧

网友I:
不可思议

网友J:
别理他,吸引眼球的!!!!!

网友K:
不太可能的啊,我也相信是人为做的啊

网友L:
难以相信,是强点进入了吧!!!!!!

网友M:
感觉应该是强电烧得,不像是人为损坏的,因为如果人为的应该是不会外壳不受影响吧,呵呵

网友N:
太强悍了,以前没见过,以后见到的机会也不大!

网友O:
电焊搭铁未连好,电焊时引起的!

网友P:
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我现在工作针对行业是电解铝,其电解槽的强电流达到36万A左右,如果绝缘不好的情况下造成电流串入到控制回路,很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属于正常情况,不过到时候包括CPU在内的模块和继电器等也都会变成差不多的样子哦

网友Q:
不会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我认为也不能是接入强电造成的。应该 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R:
人为用火烤的,估计用打火机的化也得有点耐心.

网友S:
第一次见过这样现象,建议查查电源和屏蔽

网友T:
CPU也烧了吗?

网友U:
电源问题。接错了线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O:
电焊搭铁未连好,电焊时引起的! 不可思议

网友W:
应该是真实的,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不过我那次是电柜进水了烧成那样的!

比他厉害多了!

网友X:
好像是人为的,不然也不会外边的塑料先变成那样的。

网友Y:
里面不是还有个终端电阻吗,正常应该不会被烧成图片的样子吧?

网友Z:
想不通,怎么 会变成这样!!

网友AA:
DP能有多大电流?,应是强电进入DP呀,

有人说是人为烧的,那PLC外壳一点没事呀!

网友AB:
肯定是把线接错了!

接到强电了

网友AC:
虚接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可能会烧的这么严重,最大的可能应该还是网线屏蔽窜入了强电流,请仔细检查接地点是否有其它设备接入

网友AD:
DP头也会产生打火? 估计是人为的

网友AE(2009-02-03):
肯定是人为烧坏的!要不怎么能少那样?

要多大电流?

网友AF:
dp头烧那么厉害、头一次见

网友AG:
仔细看看。。。。。。不会是假的吧?

信号模块的指示灯好像还亮着????。。。。。

网友AH:
呵呵,这么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I:
厉害,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我以前就见过几块板卡烧坏的,里面的PCB板都整个烧烂了;就是因为DI输入端误传入了220V强电,造成板卡烧毁

网友AJ(2012-01-27):
估计是DP电缆外层绝缘破损,屏蔽层窜入强电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估计是DP电缆外层绝缘破损,屏蔽层窜入强电了。

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图片确实雷到了,DP头能烧成这样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估计是DP电缆外层绝缘破损,屏蔽层窜入强电了。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图片确实雷到了,DP头能烧成这样的

网友AM:
上次我遇到这情况时,就是电焊造成的

网友AN:
烧的比较厉害,我公司就出现过一例,就是屏蔽层进入强电了。

网友AO:
。。。。太厉害了- -真是郁闷,找柯南来查查原因吧

网友AP:
48楼说得对,如果不是串入了强电DP接头是不可能烧成这样的,即使是接触不好也不会烧到这种程度。

网友AQ:
从来没见过的烧的这么厉害的

网友AR:
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是三相电源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