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8-11-15):
FR-F740-5.5K出现E.OPT怎样处理.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的电源是否正确

楼主:
对:wsq123 关于
检查一下输入的电源是否正确
内容的回复:
输入的电源波动较大

楼主:
输入的电源波动较大

楼主:
输入电源电压是波动较大,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