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B的PLC rslogix5000刷网高手支着啊

楼主(2008-11-15):
      小弟第一次用AB的PLC做项目,用的是RSLOGIX5000的PLC编程软件,CPU是1756-L61,网络是以太网+CONTRONET网,听说要刷网什么的,我马上要调试了,这个还不知道,请高手指点以下,不刷网行不?我没有刷网软件!

网友A:
你用的是AB1756系列的产品的,是比较高端的产品了。你用到以太网就需要RSLINX来规划网络和建立连接。

如果你的柜子里有交换机的话,编程电缆也不需要,可以直接通过以太网口下载编程,但你用的是新卡,第一次

就需要将MAC地址刷成IP地址才行,刷地址的软件是logix5000里自带的。

楼主:
刷网的步骤是什么啊?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CONTRONET是需要组态的,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软件组态的。

网友C:
问题是你看了,相关的说明,编程手册什么的没有啊,

这样你也敢到现场啊,真厉害啊

网友D:
所谓的刷网就是指,刷CONTROLNET网。

网友E:
大概的步骤

1、CPU刷版本,软件:controlflash(logix5000软件中“工具”可以找到)。

2、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CPU,设置好ENBT的IP地址。第一次下载的时候需要用串口线,普通串口即可;设置好IP就可以通过以太网访问了。

3、所谓刷网。常用的有两种方式:

  1):右击I/O配置里面的CNB模块属性,弹出对话框内“RSNetWorx界面”,可以新建一个*.XC的controlnet文件。建好之后点应用,然后规划网络。系统自动打开ControlnetworX软件,将规划好的网络在线下载到CNB模块。(要点:1、离线状态下规划;2、CPU在Program模式下在线。)

  2):直接打开ControlnetworX软件,在线扫描。

网友F:
以太网可以用bootp直接改IP.

网友G:
这里有免费的AB编程软件,本人觉得不错,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好多其他软件,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64

网友H:
 到RSLINX里面就可以看到你连接的硬件组态 了

网友I:
AB的控制器产品主要有功能强大的ControlLogix(可选择多达17槽机架,多种数字量模拟量及特殊I/O),高性价比的CompactLogix,也有适合中小型系统的SLC500系列及经济型的MicroLogix控制器等.
AB的新型PF变频器有八个系列,满足低端的简单调速到高端的灵活控制.

:甘庆宁13459141670
邮箱: ganqingning@yahoo.cn QQ:277375575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以太网可以用bootp直接改IP.

网友C(2008-12-16):
老大,找点资料看看啊,不难的啊,呵呵,

网友J:
6楼的更正一下,

可以先用BOOTP设IP,然后就都用以太网了,不用串口也行,呵呵

这点很方便。

网友K(2012-03-07):
有PLC高手么?希望留个联系方式,能向您请教的!~~QQ:41018448

网友L:
l六楼,楼主说的不是plc固件更新。

网友M(2014-01-19):
我的固件也更新不了,跟新显示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