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选型和价格
大名。。

楼主(2008-11-15):
最近要做个项目,其中有个快速往复运动的部位,行程20cm,大概每秒要换2次方向,推力在30n以下,要求此机构要快速换向,不能有加减速的时间,代价要尽量低,性能稳定可靠,本来要用滚珠丝杠,现在又发现直线电机不错,但是本人对直线电机不是很了解,其性能和价格都不清楚,请教有经验的前辈给个指点

网友A:
没有加减速时间是不可能的!只能追求其尽可能短。每秒2次的往复运动犯不着用直线电机,目前成本太高!

网友B:
不知道阁下是用在什么设备上~~如果有意向,可与我联系。我公司代理直线电机。可以帮您出个解决方案。

但是直线电机的成本确实很高!

网友C:
你好,希望可以帮你,我是做直线电机的

网友D:
气动不行吗?运动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E:
4楼说的气动是可行的也比较经济,只要控制双向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