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触摸屏可以在低温(—40度)工作??

楼主(2008-11-15):
请问:

哪款触摸屏可以在低温(—40度)工作??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疑问?

楼主如果这样问,那我就觉得每款触摸屏都可以用,为什么呢?我如果做一个控制柜,在柜里做加热装置保温,不是都可以用吗!

楼主:
哪款触摸屏可以在低温(—50度)存储??
不通电  环境温度-50度!!   暴置

网友B:
不可能,液晶受不了.

网友C:
呵呵  液晶受不了  又有的研究了啊   1楼说的也对啊

网友D:
CRT的触摸屏可以,你要南极科考?

楼主:
找到了!  谢谢大家

呵呵  不要南极考查   我是用来沙漠地区的

网友E:
看看贝尔的行不行

不过-50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我要用去打北极兄nim

网友B:
论坛上有北尔的做过-40的例子的,这个比较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