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在钥匙开关在OFF状态下时,输出模块仍有输出

楼主(2008-11-15):
有一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我有一个水泵的控制是在触摸屏上做的开/关控制,客户反映,无法关闭泵。只有关闭电源泵才会关闭。到现场后,用电脑监控,发现对应的输出点已经OFF,但模块上的改点的指示灯依然点亮,并且泵依然运行。将PLC钥匙开关转到OFF位,指示灯依然点亮,泵仍不能停,只有将钥匙转到RESET,指示灯才灭。泵停止。但是,再将钥匙转到OFF,指示灯又点亮,泵又运行。电脑监控的输出点始终是OFF状态。不知为何,我将两个输出模块对调以后,重新操作后,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正常控制泵的运转。

网友A:
不知道 我以前强制过程序没有编写的输出点 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也无法复位,只有程序重新编一段程序用上此点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