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28MR的输入点经常坏?

楼主(2008-11-15):
我用的是三菱FX128MR的PLC,输入点是光电和行程开关,设备架起来用了一年以后输入点经常坏,最近我们检查是PLC的外部输入电源的正极接到PLC的COM端上面,请问这种接法对吗?不应该是外部电源的负极接到PLC的COM点上面吗?这可是一个知名厂商架的设备.

网友A:
三菱PLC输入点正逻辑和负逻辑都支持,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楼主:
如果正极接到COM点上面的话,接点电压就是48V,相当于外部电源串在电路里面,是这样吗?

网友B:
可能是 电压不稳定呢 ?

网友C:
对: hpq35 关于

如果正极接到COM点上面的话,接点电压就是48V,相当于外部电源串在电路里面,是这样吗?

内容的回复:

我遇到类似状况
就是在X点的COM上接+24V电源,使用正常
后来X几个常闭接点都出现问题,3.3K欧电阻发热,PCB板都变了色。
造成PCB板上3.3K电阻失效,印刷线路不良。

网友D:
没见过,我们厂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我见过说明书,输入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应该不会是PLC的问题吧?

网友F: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G:
三菱的中国市场的FX系列PLC都是不需要输入电源的;

只在把输入公共端COM与对应的输入点X0  X1等短接就有输入信号;

输入端是不能再加电压的;

网友H:
一般输入点的COM接+的就是负逻辑的,这种接法教多,也不会损坏设备,我想的话可能有干扰产生了高电压,可以在输入回路中并联阻容回路,吸收干扰,但会影响输入信号的反映时间,如果只是开关信号就没有问题.

网友I:
三菱plc输入信号不需要外部电源,如果接了可能就是故障源,在就是检查是否有强电串入烧了点,你的plc接地点有接吗?

网友J:
我遇到此问题是输入点进入高电压引起输入点烧坏,PLC上el显示有输入信号,电脑监控也通,但实际无输出

网友J:
如果设备外部接近开关或指示灯,负载过大就需要外部引入电源当做输入,输出源,否则plc自身电源电流不够

网友K:
你们是不是用的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是PNP型的,若是PNP型,外部电源的负极必须接PLC的COM端,因为接近开关在导通时,是信号端和负极导通,相当于X端与COM端接通,不知道你用的是PLC具体型号,本人高中毕业,如不介意,愿意共同探讨。QQ:778736181 王广斌

网友L:
引用15楼:

若是PNP型,外部电源的负极必须接PLC的COM端,因为接近开关在导通时,是信号端和负极导通,相当于X端与COM端接通。

应是NPN的开关在导通时。信号端与负极导通。。。。。。。。。。。

网友M:
三菱的好都是PNP的。

网友N(2009-02-02):
汗,三菱用的开关都是NPN的。欧系的PLC都是PNP,其实三菱PLC输入端COM是内部电源24VDC的负极,按楼主说的你把24V外部电源正极接入COM就等于串联了一个24V,这样加在PLC就成了48V的输入电源,要是开关ON的时间长立马烧坏,ON的时间短时间长了当然也发热最后烧坏了。

网友O:
好,学习了。确实是这样。

网友G:
呵呵;

OMRON的是无电源的,输入公共端正负都可以;

网友P:
V80系列的PLC公共端正负的可以.

详细资料在www.plcstar.com下载,或联系:xtkhn_2001@163.com, 0755-26650641, 13924588514张忠

网友Q:
错了,正确的接法:应该是PLC的COM端上接外部电源的24-,PLC的24+接外部电源的24+,这样PLC才可以使用外部电源,PLC使用说明书上应该有的,我就是一直这样用的,当然假如系统很小的话我就习惯用PLC自带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R:
22楼的这样用,相当于内部电源和外部并联输出了,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是外部24+接com的,常有输入点坏了,这次改24+接PLC的24+,PLC的COM不接线,试试, 按三菱的示意图是可以,不知道用久了会怎么样.三菱这破东西,竟然不支持用外部电源(至少是说明书上)

网友S:
三菱PLC接的光电、接近开关要用NPN的,可直接用PLC提供的电源。

不用PLC提供的电源时,将PLC的COM端上接外部电源的24-,PLC的24+不用,直接用外部电源的24+。

网友T:
支持一楼 三菱PLC输入点正逻辑和负逻辑都支持,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G:
呵呵;FX2N中国销售的是不支持双向输入的;

只能用漏型的;

除非是欧美版-ES后缀的,可以用正负输入;

最新的FX3U系列支持正负输入;

网友U:
1,现场电压不稳定;

2、有无感性负载,如有,通过继电器转接到PLC上。

网友V:
引用18楼

汗,三菱用的开关都是NPN的。欧系的PLC都是PNP,其实三菱PLC输入端COM是内部电源24VDC的负极,按楼主说的你把24V外部电源正极接入COM就等于串联了一个24V,这样加在PLC就成了48V的输入电源,要是开关ON的时间长立马烧坏,ON的时间短时间长了当然也发热最后烧坏了。

网友W:
"三菱PLC接的光电、接近开关要用NPN的,可直接用PLC提供的电源。

不用PLC提供的电源时,将PLC的COM端上接外部电源的24-,PLC的24+不用,直接用外部电源的24+。 "同意这样的观点

网友X:
三菱PLC接的光电、接近开关要用NPN的,可直接用PLC提供的电源。

网友Y:
按照说明24-应该接到COM上

网友Z:
各位工控朋友好,我是北京海容百川科技的一名工程师,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工业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的,望结交广大的数控和工控的朋友,希望我们公司能为广大朋友提供我们的维修服务。电话:15101661927传真010—88438249

网友AA:
晕。

开关输入要加光耦吧。三菱不太熟悉感觉应该像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JZC XZJZC
积分:3740
帖子:3614注册时间:2004-10-18 10:21:00 26楼 回复时间:2009-2-17 10:46:07 呵呵;FX2N中国销售的是不支持双向输入的;

只能用漏型的;

除非是欧美版-ES后缀的,可以用正负输入;

最新的FX3U系列支持正负输入;

光耦分单双向的,双向的贵。估计三菱给中国用的单向的

网友AB:
去掉外部电源,没必要这个样子.在没找出原因前就要先除去那些不合理的东东.这样才有助于下一步的正确判断.

网友AC:
学习了,,以前从没有注意到这些!!!!

网友AD: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开,中间继电器、光电开关电源单独提供。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总结出的经验

网友AE(2010-07-26):
不用PLC提供的电源时,将PLC的COM端上接外部电源的24-,PLC的24+不用,直接用外部电源的24+。 "同意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