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5故障

楼主(2008-11-15):
大家好,我这里有 台LG  IG5  380V3。7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LU原因是寄电器没有工作,也没有电压,我把电源板和CPU板换了也是一样。寄电器的正脚跟风扇的正脚是一起的,风扇的电压是正常的,请问是那里原因,谢谢

网友A:
我也 遇见过一次你把地板上有个电源指示等,及发光二极管更换一下试试

因为电压检测就从这经过的。

好了的话一定说一声

楼主:
你好,谢谢你,我已经修好了,是地板上有个电源指示发光二极管坏了, 明清谢谢你,以后多联系,这是我的电话13057914523 石,你的联系电话多少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