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电机的回复

楼主(2008-11-15):
最近一设备电机(75KW,星三角启动)老是在启动(空载),运行(重载)中烧毁(共烧毁7台)。保护都未动作(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直接顶跳空开(225A)。检查主回路,控制回路电气无异常,检修检查机械无异常。能想的方法都用了还是烧,现在疯了,全厂都在看电工,请大家帮帮忙想想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了 。

谢谢大家关心和帮助。现在问题以解决

我无法在原帖上回复,提示页面级错误

网友A: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用变频,行不行

网友C:
讲的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啊,比如电机烧毁后的现象,(修电机的应该能大概看的出),你的控制线路负载特性等!

网友D:
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能否把这保护的设定值说一下看,还有就共烧了7台还是7次?

网友E:
星三角这个回路以前用过没有

还有这7台都是一个厂家的吗

还又很多你没说清楚啊~~~~

网友F:
搂主已经解决问题了,就不用给他建议了,就让搂主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说一下吧,还有烧掉的原因。

等待中。

网友G:
首先把负载断开,启动电机后用卡表测量电机的三相电流,看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要检查电机和主回路,看看主回路的接线端子是否有问题。

第二,检查星角启动时间是否正确。

第三,若像你说的,直接跳空开,电流就很大,断开负载时正常的话,百分之百是机械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搂主已经解决问题了,就不用给他建议了,就让搂主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说一下吧,还有烧掉的原因。

等待中。

是的,这是个老贴,已讨论的多了。

搂主的答案已给出,老帖偶已经顶起来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I:
是的,这是个老贴,已讨论的多了。等待搂主的答案。

网友J:
先把负载断开,测量电机的三相空载电流,看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度大,就要检查电机和主回路。第二,检查星角启动时间是否正确。断开三相电源,接通控制电源,反复试几次。但是若直接跳空开,电机应该是烧毁了,电流就很大,空载时如果正常的话,百分之百是机械问题。还有总电源、电机接线(指保护接地等)、谐波 等问题。

网友K:
请楼主讲一讲如何解决得

谢谢!

网友L:
保护那么好不会是缺相吧?

网友M:
主电路有问题吗,还有保护设定值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对:杨小伟 关于

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电气故障可以排除。机械问题?在每次故障后盘车轻松,灵活。好象可以排除,在烧第7台电机后,让机修拆除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可能为运行中滚珠挤压在一起卡死。

现在说回来为什么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不保护(试机时三级保护动作可靠)?

内容的回复:1,试机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动作可靠。2,,试机空载,带负荷三相电流平衡。3,试机星角启动时间正确。

网友N:
我的个人认为先检查线路,如果线路没问题就把电动机接成星型,卡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平衡,如不平衡就要查查上源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O:
用电机智能保护器,还要质 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