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电机的回复。我无法在原帖上回复,提示页面级错误

楼主(2008-11-15):
2008,4,20发表于《电工论坛 》 为什么老烧电机:最近一设备电机(75KW,星三角启动)老是在启动(空载),运行(重载)中烧毁(共烧毁7台)。保护都未动作(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直接顶跳空开(225A)。检查主回路,控制回路电气无异常,检修检查机械无异常。能想的方法都用了还是烧,现在疯了,全厂都在看电工,请大家帮帮忙想想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了 。

谢谢大家关心和帮助。现在问题以解决

我无法在原帖上回复,提示页面级错误

现在也无法在上个帖上回复,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1实检测运行电流,要小于150A,如变动大是机械问题:2检测工作温度,一般烧电机先是温度升高,3注意如果是重新绕的线圈的绝缘一定要搞好,线直径要和原装一样,4运行的电压是不是低了,是不是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