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50变频器故障清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15):
西门子S150变频器总报F31101 encoder 1:zero marked failed清高手指教

复位就好,但总是造成停机

网友A:
应是编码器没处理好吧

楼主:
楼上大哥能说得详细点吗?

我查过手册,好像处理起来很麻烦!!我们用的还是大功率的,占用两个电控柜呢!

网友B:
脱掉编码器工作,应该是编码器受干扰。

网友C:
检查编码器屏蔽是否良好接地,及是否收到其他强电干扰

楼主(2008-12-15):
用的是PULSE TRANSDUCER TACHO,电机是165KW;1750RPM;292A的。参数设置是P0425为1024,P0400为3001:1024HTL

网友D:
检查编码器电缆是否符合EMC要求,检查电缆插头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09-04-17):
问题找到了,是厂家把编码器的类型设错了。按照实际编码器设定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