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stn与FX1N通信的设定

楼主(2008-11-15):
PWS1711-STN与FX1N通信时,在ADP3.1软件中如何选择该PLC的型号,好像在PLC型号选择栏里没有FX1N这个型号的

请应用过此案例的朋友告知,先为谢!

网友A:
要看看软件了 没记住

网友B:
对啊,里面的选项好象只有FX2N 。

网友C:
呵呵;选FX系列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啊,里面的选项好象只有FX2N 。

是的,好象只有2N的

网友E:
选择FX2N的协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