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三菱PLC,请问那种编程软件比较方便?

楼主(2008-11-15):
目前我发现了两种,

不知道各位都用什么软件

现在我要改造一部用FX2N PLC做的设备

请问用什么软件编辑比较好?

网友A:
GX-Developer 8
功能强大些,学它吧,一步到位

网友B:
GX-Developer 8 了

网友C:
较早的版本:FX专用编程软件

FXGP_WIN_C

网友D:
用三菱的PLC当然要用FXGP_WIN_C 了

网友A:
FXGP_WIN_C 太老了,用GX-Developer功能更多些

网友E:
GX-Developer 哪个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F:
GXD程序的问题:

我是菜鸟,定时器T000和计数器C000怎样输入啊,找不到路子了。

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GX8和FXGP这两种不知道选谁了

看来还是GX8支持的人多些

那就它了

其实我也觉得GX8功能不错